楼主(2010-10-25):
发电机砺磁装置好,为何不能建立电压

网友A:
你是怎么判断励磁装置是好的?如果是有刷励磁,最大可能是碳刷与滑环接触电阻过大。或是起励电压达不到二极管导通电压,外加起励电源试试。

网友B:
二楼讲的很有道理。怎么判断他是好的?不如在励磁的回路里串联一只电流表,看看有否电流,是否符合满磁电流的要求。不要只看电压呦。

楼主:
o o ,x谢谢指导

网友C:
自动调压电路短路击穿,,断开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