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0-25):
继续讨论电机转一圈停止控制:电机转一圈3秒,如要求碰到行程开关停,或中途按动中继停,思路如下图:

网友A:
   我来看看。
   X1是位置检测,X2是起停,从原理上可行;
   但X1从断到通,也有可能使Y0接通;从电气设计上说,位置开关的动作,是不允许起动(电机)的(除非设计要求即如此),这点由X0去控制。
   所以,这样编程是否可以,要看具体情况了;但该程序,提供了一种思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来看看。
X1是位置检测,X2是起停,从原理上可行;
但X1从断到通,也有可能使Y0接通;从电气设计上说,位置开关的动作,是不允许起动(电机)的(除非设计要求即如此),这点由X0去控制。
所以,这样编程是否可以,要看具体情况了;但该程序,提供了一种思路。

设系统初始状态为Y000断开,X1行程开关没有压住、X0、X2均未动作:因为如果让X0先闭合,则X1从断到通,就使Y0接通,所以,启动前,X0先不闭合,待X1压住后稍延时才闭合X0,这样Y000不会翻转。接着按动X2,系统工作,当电机转动至压住X1后,Y000变为断开,电机停止,其他过程同。X0在控制过程中如果断开,则电机的原有的状态不能被改变。
更灵活的控制方法可以是X1与X0串联后与X2并联。这样X2就可以不受X0的影响。随时可以控制Y000通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