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0-25):
220V单相电机接110V后是否可以长期稳定运行?
转速是否也降为原转速的一半?线圈会不会发热?长期使用会不会有什么问题?
原理是什么?

网友A:
不可长期稳定运行;转速会降低的 但是并不是按减半这种比例;任何电压线圈都会发热;不建议长期使用

网友B:
呵呵;
输出力矩试一下;

网友C:
长见识了~~~

网友D:
堵转了老兄,除非不带负载,否则连启动都成问题。

网友E:
正常启动都难啊

楼主:
能讲一讲原理吗

楼主:
刚刚试验,根据不同的电压转速不同,最低75V可以启动,当然我是的是一个轴流风机。
其他电机没试。线圈不热。
电压越低,转矩越小。

网友F:
欠电压运行,电机肯定受不了。嗡嗡作响。旋转磁势达不到设计能力呀。

楼主:
感谢10楼的回答

网友G:
弱弱的问下  这种欠电压运行会不会引起过流 而烧毁电机啊。。。

网友H:
不行,电机会发热的,输出转矩达不到要求啊,

网友I:
学习了,没这样试过

网友J:
线切割机电机是三相220V可以长期运行,单相没见过。

网友K:
哪天俺找个报废的电机,长时间空转试试

网友L:
有些网友不要误导楼主,是可以运转就是力矩下降,如果是楼主所说只风机,只是风压小了,电机更本就不会发热,可以长时间运行,这个与三相异步电机是两码事。

网友M:
是不是可以理解为像大功率电动机的降压启动啊,可不可以降压运行,有没有个权威的说法?

网友N:
仪表风扇? 那种可以低压长期运行。

如果是电动机那么有特考证。

网友O(2010-12-11):
空载可能启动,负载会烧电机的,因为转矩不够电流会超过额定电流的

网友P:
引用 网友L:
有些网友不要误导楼主,是可以运转就是力矩下降,如果是楼主所说只风机,只是风压小了,电机更本就不会发热,可以长时间运行,这个与三相异步电机是两码事。
有些道理 我就见过三相风机缺相且长期运行也没坏的

网友Q:
就好像人似吃饱能干一天活,吃半饱就能要干半天吗?

网友R:
可以试验,不能长期运行,更不能带负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