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讨一PLC程序

楼主(2010-10-25):
本人在学习三菱PLC编程,在三菱程序手册Page 111有个分支与混合的示例,在simulator中模拟,出现如下结果:
S0-->S41-->S42-->S43-->无法继续后续状态;
S0-->S44...-->S43-->S50--S0 就可以循环;
我的问题是,如何改进左路(S0-->S41-->S42-->S43-->dead end)程序,才能用左路状态驱动右路 并行/选择 分支,使得程序正常结束。源程序与SFC图,详见附件。
Thanks in advance.

网友A:
看SFC图,需S43、S46同时接通,才能转换到S50。
是否有可能,将S46的功能,消解到S45、S43中,取消并行分支;
如果目的是要试验混合分支,则要另想办法。

网友A:
   或者,增加空状态,使左边也出现一个并行分支,使得S46分支能够被激活(也增加一个空状态)。

楼主:
谢谢斑竹的解答,我尝试着变通一下。

网友B:
S0-->S41-->S42-->S43-->要等S46完成,才汇合到S50,但是现在的程序结构上由于上面的选择分支造成了S46不能执行,所以必须改变程序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