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0-25):
在不通电的情况下,怎样测电机是好的还是坏的?测了下电阻,发现好的电机和坏的电机都有电阻,但是有电阻也不一定转啊。如果绕组电阻短路或无穷大,那就不必浪费时间了。可是好的有电阻,坏的也有,混在一起,该怎么区分啊?难道要通电后一个一个去试,这样太浪费时间精力,请问有没有简单的方法?谢谢了

网友A:
通电是最简单,最直观的方法。
其他的仪器检测都要花时间的。

网友B:
使用中的常规检查,通常就是测绝缘电阻,附带检查绕组的通路;
万用表测电阻,应当是测不精确的,只能做参考。

网友C:
测量三项电阻值,是否大致相同,还有用摇表测三相绝缘,

网友D:
楼上正解

网友E:
用摇表 测一下相与相  相 与地之间的绝缘 应该大于0.5兆欧以上,再用单臂电桥或数字万用表测一下3相的电阻应该一样大。

楼主:
看来只有通电去试了,工具只有万用表,嗨,杯具了!

网友F:
用鼻子闻一下有没有烧焦的气味,这个方法非常可行.

网友G:
检测三相电阻是否接近,然后测量绝缘,一般能检测出

网友H:
引用 网友F:
用鼻子闻一下有没有烧焦的气味,这个方法非常可行.
不过这种要烧了的,也是刚烧时间不是很的有效。
一般大电机是无法测量的了,3KW以下是可以测量,7.5KW及以上的基本上是只有靠闻或者是打开看了

网友I:
通常可以用万用表就可以测量:电阻档可以测有无断相。毫安档可以测有无剩磁就能测出电机的好坏!好象论坛我说过这种方法滴!

网友J:
用摇表摇相间及对地的绝缘,一般好的电机阻值应大于0.5兆欧,用万用表量相间阻值,好的电机阻值几乎一样,如相差大于10%,可以考虑是匝间短路。

网友K:
外部观察电机没有外部损坏,没有螺栓松动;用手转动电机轴,应转动自如,无异常声音和卡阻;500V摇表测绝缘电阻,相间,对地应为0.5M以上。每相电阻一样(电桥测量);鼻子闻无焦味,万用表判断线的首尾必须正确。

网友L:
拿万用表测下就好了呀

网友M:
3楼正解!

网友N:
用摇表试试  测电阻时三相的电阻差不多应该差不多

网友O:
5楼是最正确的,如果是几百千瓦的电机一通电起动变压器就烧毁了

网友P:
最好不要通电,我见过连开关都炸飞的

网友Q:
不过这种要烧了的,也是刚烧时间不是很的有效。
一般大电机是无法测量的了,3KW以下是可以测量,7.5KW及以上的基本上是只有靠闻或者是打开看了

同意

网友R:
对于普通电机用万用表测三相电阻,是否平衡,再用绝缘摇表看绝缘电阻是否小于是0。5MΩ。但对于伺服电机不管用,我试过,量着很好,装上不行,导致走弯路,所以最有效的办法是代换法

网友S:
能否说的再详细一点?

楼主:
请问楼主,代换法是怎么个代换啊?求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