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步发电机的问题

楼主(2010-10-25):
75kw无刷三相交流发电机,正常启动时无电压,频率显示正常。12v电瓶加励磁启动后有了电压,频率表却迅速下降为零.12v电瓶线一离开又是频率正常却无电压了。晕了!!

网友A:
频率不是显示正常,没建压前频率表是在自由状态,建压后显示实际频率。
检查一下发电机励磁副绕组在空转时的电压。如果正常再检查一下旋转二极管。

楼主:
6个旋转二极管没问题,空转时励磁电压为零。

网友A:
将励磁调节打到手动位置再试机,如果还是不行就可以排除自动调节单元的故障。
不知你们供给励磁电机的励磁电源取自于那里,可以先检查发电机副绕组或发电机出口励磁变流器在外加起励电源时有无电压,如果有电压再检查励磁调节器内的整流桥。

网友A:
客气
问题解决请再回贴供我们共享啊

楼主:
昨天问题解决了,原因二个,一是柴油机的转速表显示的比实际转速高太多了(这是我发现的)找修柴油机的处理了,第二个原因我没太弄明白,同去的老师傅拿12伏电瓶在接线盒里分别点了1jxl1,1jxl2和1jxd1,1jxd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