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0-25):
总开关200安培 前端开关100安培 前端开关没跳总开关跳是什么原因

网友A:
200A总开关和100A的开关是装在一起的?都是带漏电的?

网友B:
开关的灵敏度不一样

网友C:
我也只能如3楼1213712137所说。

网友D:
总开关不要装漏电保护就好了

网友E:
1: 首先知道是不是越级,比如200A空开与100A之间有问题,
2:空开整定值不一样
3:空开有问题、

网友F:
总开关200安培,如果有漏保, 前端开关100安培没有漏保, 前端开关没跳总开关跳是有可能的,我遇到过这样的问题。

网友G:
其实这种现象有很多原因,要根据实际的现场情况进行分析。楼上说的不无道理。跳总开关你还要看看是否和其他支路合成电流是否大过200A。而这个支路的电流还未超过速断值。

网友H:
8楼分析的有道理,有些情况你的具体分析具体对待

网友I:
开关的速断电流不一样,

网友J:
引用 网友F:
总开关200安培,如果有漏保, 前端开关100安培没有漏保, 前端开关没跳总开关跳是有可能的,我遇到过这样的问题。
    同意这个说法,再有就是漏电的不动作电流值不能相同或200A的小于100A的,也会出现这样的问题

网友K:
200A的漏保坏了吧

网友L:
我是新手,不知道如何在工控论坛上发表自己的话题,我有很多问题要请教大家了,谢谢了

网友M:
我这里有一个故障说给你做参考,接线和你的差不多,前端和总空开都带漏保的,但是有一相设备对壳短路了,也都是总空开跳,每次都是,检查发现总空开后到壳还有其他短路分流了,现在已经排除。不过还是有点想不通

网友N(2012-10-09):
引用 网友G:
其实这种现象有很多原因,要根据实际的现场情况进行分析。楼上说的不无道理。跳总开关你还要看看是否和其他支路合成电流是否大过200A。而这个支路的电流还未超过速断值。
有道理。大家有没有见过另外一种开关。就是只有热磁保护而无短路瞬时保护的。就会出现这种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