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0-25):
西门子三相直流调速装置,输出直流440V,现在但不起负载,我怀疑是可控硅有问题,所以想用示波器看下波形,现在用一个通道,我是应该选择*1,还是*10这个档位啊?  这个乘1和乘10分别代表什么意思呢?440V的电压直接接上去,会不会烧掉示波器啊?在如果用示波器测三相交流输入,是不是一个线接U,V,W中的一相,另一个跟接零线呢? 谢谢了

网友A:
电源输入和整流输出波形,没必要用示波器去测,用万用表即能测量嘛。
如果非要测,要估算一下,衰减10倍,即用*10挡位,是否仍超量程。可以用数百千欧分压电阻将输出电压分压衰减成低电压后,再引入示波器。另外,要注意安全,整流输出是与强电有直接联系的,不宜用示波器直接检测,加隔离电源和分压电阻后,检测比较安全。
不提倡用示波器测电源电压和与强电直接联系的直流高压!理由如上。尤其是在对示波器的使用,尚不熟悉的时候。
带载能力差,一是参数设置不对,如工作于恒流或恒速模式,起动曲线、保护参数等,二是可能是可控硅或触发电路的原因。可检测可控硅器件及用示波器测量六路触发波形的有无和幅度,是否满足要求。
示波器用于检测控制板上的(小)信号电压波形,用于测量高电压和电网电压时,应有相关安全措施。如检测彩电中的高压,应配接“高压棒”。检查输出电压是否正常,可接入灯泡,观察灯光闪烁情况,配合万用表检测,就可以了。
为直流调速器带上一定的负载后,再测量,没有小直流电机的话,灯泡也凑乎了,再用指针式万用表测量,比较准确一些。空载时,检测不准的。即使无触发信号给出,也得测出一定的输出电压,可控硅有一定的泄露电流嘛。

乘10,是指将信号衰减10倍后引入示波器,得出的测量结果,再乘以10,才为实际值。乘1是指信号无衰减进入示波器,测量所得值,当然为实际值。

楼主:
谢谢09181了
另外在请问下 如果测三相交流应该怎么接线呢?

网友A:
三相交流电的A、B、C线之间,电压为线电压值380V。此三线与中性线N之间,为相电压220V。楼主应该补补电工基础的课程。工控电子设备往往牵扯到强电,往往是实现弱电对强电的控制,将电工基础打扎实一点,对修理和测量,都有助益。
测三相电源,用万用表即可,无采用示波器的必要。大概三相电源,还是比较稳定的,想改变它,或漏掉几个波形,或多出几个波形,也不是那么容易。哈哈。

网友B:
测量440V的直流电压,采用示波器要看示波器的种类。有一类可以直接测600V电压的,是自动转换的,有一种是低压的,就需要接探头了。放在*10档。然后根据示波器的栅格电压乘以10来计算监控电压的波形。

对于交流电的波形测试,测量线电压即可,也就是相相测量。但是如果示波器是中性点接外壳的,要注意探头的负极是不是与外壳短路的,如果是,就只能测量相电压波形了。如果侧线电压波形,会发生短路放电,把探头崩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