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0-25):
台达PLC中模拟量输入,输出分辨率如何理解?例如模拟量输入分辨率为10-bit如何理解?请教各位师傅,谢谢!

网友A:
10bit的二进制=1024,ad转换的分度.把一个量比如0~100之间的连续变化(模拟)量,转换到0,1,2...1024间断的数字(离散)量,离散的间隔1/1024是分辨率.再细的10位就分辨不出来了,要12位,16位,32位,64位,128位,...,永远达不到0~100的模拟量的连续(相对于离散)变化(当然指没有误差的情况下).简化举例:1可以转成10,0.9可以转成9,可是0.91,就无能为力了,只能转成9,也就是细的就分辨不出来了.

网友B:
谢谢了啊,没学过

网友C:
10位分辩率为1024,一般PLC取0~1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