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0-25):
如题有人知道不??谢谢

网友A:
如果你接380V,就用Y接法

网友B:
这个电机的额定相 电压是220V

网友C:
楼主是学什么专业的?

网友D:
线电压为380VAC时,按Y接法,线电压为220VAC时按三角形接法

网友E:
呵呵;这是最常见的;
可以用星形/三角形接法对应不同的电压等级;

网友F:
Y型接法用380V AC   三角形接法用220V AC  不然会烧电机

网友G:
楼上正解

楼主:
谢谢各位,然来是三相220V,没用过

网友H:
5楼正解

网友I: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然来是三相220V,没用过
我们用的不都是一相220的吗。

网友J:
这个电压是指线间电压,电机的2种接线方式的额定电压。

网友K:
估计是外来电机,如台湾 日本,其线电压为220v,见过。

网友L:
有些国家三相线电压220V

网友M:
5楼正解!

网友N:
引用 网友J:
这个电压是指线间电压,电机的2种接线方式的额定电压。
同意。就是电机额定的线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