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0-25):
PLC中程序容量如何理解?比如4000steps,到底多少行呢?请教各位师傅,谢谢!

网友A:
和多少行没直接关系,一行的程序有可能多也有可能少
一个指令也是占用一定的步数的,有的指令占用多些,有的占用少些

网友B:
楼上正解,指令说明会说有多少步,和汇编语言有些像

网友C:
一般一步就是占一个字,等于两个字节

网友D:
有的指令一条一步,有的十多步;

网友E:
PLC中程序容量,越大,程序的扫描时间会加长,就需要注意程序的合理安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