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0-26):
VCD复制到电脑常见问题汇总
   问题一:如何把VCD复制到电脑?
   回答:左键单击光驱,然后右键单击,选择打开,可以看到一个MPEGAV的文件夹,把他复制下来就行了(如果盘没有问题或光驱读烂盘的能力超强的话就没有问题)用windows自带的播放器或者像影音风暴之类的播放软件就ok了VCD碟上有一个叫MPEGAV的目录,下面的都是DAT的文件,把这些复制到硬盘上就可以了。
   问题二:VCD光盘怎么不能复制到电脑上?
   回答:因为光盘被加密了!
   可以使用clonecd等软件复制光盘,简单的可以使用解霸在播放的时候直接录制,如果只是拷贝不是作为素材使用,直接nero刻成镜像文件放入虚拟光驱也可。
   其他方法参考:
   如今市面上有很多加密光盘,这些光盘是以特殊形式刻录的。将它放入光驱后,就会出现一个软件的安装画面要你输入序列号,如果序列号正确就会出现一个文件浏览窗口,错误则跳回桌面。如果你是从资源浏览器中观看光盘文件就是一些图片之类的文件,你想找的文件却怎么也看不到。这样的事情你碰到过吧?如果你的光盘序列号丢了或者光盘上的序列号根本不对,那该怎么办呢?别急,看我的“神龙五式”!
   第一式:用UltraEdit等16进制编辑器直接找到序列号
   运行UltraEdit,用它打开光盘根目录下的SETUP.EXE,然后点击菜单上的“搜索”->“查找”,在弹出的对话框“查找什么”栏中填入“请输入序列号”,注意要将多选框“查找ASCII字符”勾选上,回车,在找到的“请输入序列号”后面,接下去的数字就是序列号了。这一式直取中宫(序列号),厉害!
   第二式:用IsoBuster等光盘刻录软件直接去浏览光盘上的隐藏文件
   运行IsoBuster,选择加密盘所在的光驱,点击选择栏旁边的刷新按钮,此时它就会读取光驱中的文件,这时你就会发现在左边的文件浏览框中多出一个文件夹,那里面就是你真正想要的文件。这时你就可以运行或复制这些文件了。这一式一目了然,清楚!
   第三式:要用到虚拟光驱软件(如Vcdrom,虚拟光驱2000)和16进制编辑器(如UltraEdit,WinHex)
   方法是:
   1.用虚拟光驱软件把加密光盘做成虚拟光碟文件,进度到1%的时候就可以按Ctrl+Alt+Del组合键强行终止虚拟光驱程序的运行。
   2.用16进制编辑器打开只做了%1的光碟文件(后缀名为vcd或fcd的文件),在编辑窗口中上下查找任意看得见的目录名或文件名(由于文件不大很容易找到的),在该位置的上下就可以看见隐含的目录名或文件名了(一般是目录名)。
资料来源:http://www.dvdvcdcd.cn/vcdwthz.html

网友A:
此贴让我学到东西咯..不错!谢楼主分享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