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0-26):
请问各位大虾,
中频炉中加热的工件可以偏心放置吗?
在加热过程中,工件可以旋转吗?

网友A:
对中频炉没有仔细看过。
工件偏心放置,可能会影响效率;
工件旋转,可能与工艺要求有关(对设备的要求)。
具体可咨询中频电源生产厂。

网友B:
以前接触过高频感应炉!在给齿轮淬火的时候往往感应圈没有刚好适合齿轮的尺寸,重新做感应圈又怕麻烦所以就会找比齿轮的尺寸大一些的感应圈将齿轮靠近感应圈的一边并旋转加热!

网友C:
可以偏心放置,会影响加热效果
可以旋转。

楼主:
感谢楼上几位,
还有一个问题需要请教。
既然工件偏心放置,旋转加热是可以的。
那么,在同一感应圈内同时对2个以上的工件进行加热是不是可行呢?
(暂不考虑效率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