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0-26):
各位同行:地磅和称那称重数据老是跳变,磅体没有晃动,到底有哪些原因引的啊?怎么解决?谢谢,本人新手

网友A:
传感器或者是仪表的问题 这个现象不好准确说是哪个问题 现场安装 位置 等等 都可能有问题 数据老是变 可能是传感器的蠕变 是空载的时候 还是满载的时候? 你问题叙述的有问题 提供的信息太少

楼主:
空载的时候老是跳变,当时没有风什么的,也没有什么其他的晃动

网友A:
那就是传感器的蠕变问题 你的仪表显示会不停的跳动 而且有时会上升 建议和传感器的厂家进行处理 或者更换传感器 你用的是什么牌子的传感器  地磅上应该是桥式荷重传感器

楼主:
进口托利多

楼主:
蠕变是什么意思?

网友B:
1,电磁干扰,线路接触不良,
2,传感器安装的地方有问题(这个可能大些)

以前碰到过,输送带电子磅也是老跳.而且校了两天就不准,后来检查是安装传感器的螺杆断了根!

楼主:
全部检查过了,没有断

楼主:
有人知道吗?

网友A:
进口托利多 那传感器应该没问题 但是也不能说是完全可以保证没问题 你说数据老是跳变 那我想问 你的后端是配的是显示仪表 还是直接进的是PLC? 如果是显示仪表 那仪表和传感器有没有进行配套调试? 你的这个仪表是哪里的?

网友C(2013-01-09):
很简单,有传感器线有破损短路,可以量屏蔽就可以。这种现象一般出现在雨后进水短路就这样数据一直往上走或者一直往下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