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耐德ATV71变频器烧了东西不显示了

楼主(2010-10-26):
各位大侠
帮帮忙看看。这个那个板上的变压器啊。是驱动板上的吗。据说是一动作就冒烟了,显示板没有显示。拆下一看发现那里烧了。

网友A:
驱动板上的主电源开关电源变压器,可以重新绕线,其他电路也会损坏,正在修45KW机子.无显示.各块板的独立开关电源正常.很费精神.

网友B:
这个应该是变压器边上的元件烧了造成变压器表面发黑的。变压器在维修中很少出现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