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0-26):
请问,各位在进行变频器维修过程中,主要碰到过哪些问题?

网友A:
逆变模块坏掉,驱动电路受损。充电电阻开路,开关电源损坏,是常见与多发故障。

网友B:
请问各位高手纸机传动中FC9的值指的什么意思

网友C:
模块损坏,驱动电路光藕,开关电源是最常见的故障,检测电路故障也时有发生。

网友D:
最头疼是控制板的故障.如报警CPU故障.通信错误.OC.EER0M,多数是小电容问题.

网友E(2010-12-06):
谈谈维修变频器的经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