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0-26):
请问变频器除了接电位器之外还有什么方法可以调节电机的速度吗?电箱基本做好了。

楼主:
丹佛士VLT2805的变频器

楼主:
参数那里可以设置的吗?急!

网友A:
找个触摸屏走通讯,不过程序麻烦点

楼主:
如果加电位器的话要怎么接线?

网友B:
参数里能设置!

网友C:
1.op面板上直接调频
2.接电位器
3.4--20mA输入
4.0--10V输入
5.总线通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