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0-26):
S7-300用仿真软件仿真时,遇到调用FC的那个提示系统错误指示灯(SF)总是会亮,系统无法运行,请大家帮忙指点一下。运用FC时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地方,需要设置什么吗?谢谢!

网友A:
使用模块诊断信息分析SF错误。

基本上属于编程错误。

楼主:
谢谢,我检查一下

网友B:
你可以把它贴出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