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0-26):
如题,谢谢!

网友A:
是不是程序没有编译啊

楼主:
普通的程序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只是在需要调用FC的时候才会出现这样的错误。

网友B:
引用 楼主:
普通的程序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只是在需要调用FC的时候才会出现这样的错误。

请确认FC正确编写且已经随OB1一同下载。

网友C:
是啊    是否全部下载了?

楼主:
嗯,问题已经找到了,之前FC没有下载下来,只是下载了OB1。

网友D:
应该是在0B1里面没有调用,我也是初学,你可以看看

网友E(2011-05-28):
“FC随同OB1一同下载  ” 这句话的意思是:打开OB1点击 “下载”键,又要打开FC 点击“下载”键。请问,这句话是这样理解吗?谢谢

网友F:
是吧,不行就在管理器和打开的程序中点下载

网友G(2011-07-14):
语句未处理
我是新手,也是没有下载105,看了前辈的介绍,打开,下载后仿真成功,谢谢前辈指点。

网友H(2012-03-02):
s7-300 下载程序后不能运行,提示语句没有被处理。

网友I(2013-03-09):
单击鼠标右键 选择下载
之后即可仿真

网友J(2014-09-23):
如果下载了也不行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