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0-26):
用三菱plc实现将0-10伏的电压在电脑上显示,大哥们帮帮忙阿,我主要是想要能在电脑上显示的程序,谢谢啦

网友A:
PC机显示?那就要做上位机组态了!选择通信接口,做好上位机组态界面程序,PLC程序和上位机组态都要设置好通讯链接参数即可!功能简单,只是运用的话,可以考虑触摸屏啊!

网友B:
你的电脑上准备用什么软件,有的是现成的软件,有的是要自已编写
如果是现成的组态软件,就需要花钱了,不用钱就要自已编写

还有一种简单的方式可以通过三菱的MX Sheet软件,把PLC中的数值显示在电脑中的EXCELL中,可以设定多长时间采集一次,数据还可以保存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的电脑上准备用什么软件,有的是现成的软件,有的是要自已编写
如果是现成的组态软件,就需要花钱了,不用钱就要自已编写

还有一种简单的方式可以通过三菱的MX Sheet软件,把PLC中的数值显示在电脑中的EXCELL中,可以设定多长时间采集一次,数据还可以保存

厉害!用现有的上位机组态软件和触摸屏确实要花钱,我也曾经考虑过利用Delphi开发一个通过PLC编程口与计算机RS232通讯的简单功能软件;有机会试下这个三菱的MX Sheet软件。

网友C:
FX0N-3A分辩率太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