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碰到的老问题

楼主(2010-10-26):
最近刚碰到一台180KW三相异步电动机接线除了正常的U.V.W做三角形连接至电源外,还有两根较细的线与电源的两相连接,不知这两根线做何用处?望各位知情师傅赐教!!!!!!

网友A:
那个是控制线吧

楼主:
和电机同步受电,不像控制线,它也啥都没控制,

网友B:
问下两根细线有没有在电机里面!!!

网友C:
有些电机在定子绕组里放了一个温度感应开关与电机控制线路相连,温度过高时,开关断开,电机停止。

网友D:
接在热继上

网友E:
有些电机有过热报警,有些电机有制动功能,都有线引出来不过好像都不应该接到电源上。

网友F:
猜是接到小变压器上了,380的进线。

网友G:
接电机散热风扇用的吧

网友H:
温度感应开关用的
不过一般不接上,好像没有

网友I:
制动电机和强制风冷的电机倒是会多出两根较细的线接380V或220V,

你的电机型号是什么嘛.

网友J:
是不是接制动线圈的啊!

网友C:
有些吊车用的电机,当升降控制按钮一松时,要求马上刹车,则使用制动线圈,电机通电时,制动线圈也通电,松开制动,电机一停,制动线圈停电,通过弹簧制动刹车。观察估计一下,但最好的办法就是阅读设备的使用说明书,把它搞清楚。

网友K:
应该是热敏电阻,接线时串联在控制回路里。当电机过载或堵转时起到保护电机的作用。

网友L:
引用 网友I:
制动电机和强制风冷的电机倒是会多出两根较细的线接380V或220V,

网友M:
应该拍张照片贴上来晒晒,就可以“猜”到了。

网友N:
是电机里接PTC保护的吧!

网友O:
如果接热敏元件,在控制回路中应该有温度检测元件。可以看一下。如果 没有,那接的就可能是抱闸或风机

网友P:
推荐12楼的答案

网友Q:
引用 楼主:
最近刚碰到一台180KW三相异步电动机接线除了正常的U.V.W做三角形连接至电源外,还有两根较细的线与电源的两相连接,不知这两根线做何用处?望各位知情师傅赐教!!!!!!

把那两根细线拆下来,量一下直流电阻,是个绕组的话,电阻会很小;是个感温元件的话,电阻会较大。然后电机通电,量一下两根细线的电压,再做进一步的判断。

网友R:
不会是刹车吧!

网友S:
此类电机应该是带抱闸的,两根线应该是接在抱闸上面的,上电接通时抱闸打开

楼主:
回各位师傅:谢谢大家讨论,这是一台180KW的水泵电机,是开启式电机,电源进线为185mm²,之所以说两根细线是相对电源进线而言的,其实它的截面也应该在16mm²以上,我估计做控制的可能性不大,其从机体内部引出所以抱闸的说法也不合适,有力的说法本人仍期待中!谢谢楼上各位!!!!

网友T:
这个到真没见过,可能拆开电机了才了解清楚。
如果不是直流电机那无从分析,
如果是同步电机或直流电机那么那就是励磁。

网友U(2010-12-04):
接热继电器

网友V:
用于内部绕组加热去湿的。

网友W:
很少见的情况。

网友X:
引用 网友C:
有些电机在定子绕组里放了一个温度感应开关与电机控制线路相连,温度过高时,开关断开,电机停止。

网友Y:
同意9楼的意见

网友Z:
引用 网友X:
引用 网友C:
有些电机在定子绕组里放了一个温度感应开关与电机控制线路相连,温度过高时,开关断开,电机停止。

同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