力矩电机的分类?

楼主(2010-10-26):
我们是电梯制造厂,我平时做控制柜的,不常去其他车间转悠。今天没多少活,车间主任把我叫去,给做门机的人帮忙。结果发现他们用的是台达0.4KW的变频器或者松下0.4KW的电梯门机控制器,看来这个电机顶多也就0.4KW.但是一看电机铭牌,是单相力矩电机。我就感觉奇怪了,变频器输出是三相的,怎么能用于驱动单相电机呢?请问力矩电机就有哪些分类?我在百度上搜不到啊。

网友A:
等高手回答

网友B:
我知道的也不大清楚。不过现在我工作的地方有力矩电机。都是三项的。有用力矩控制箱控制的,还有机械调力矩的,至于原理还要等高手!

网友C:
变频器 也有单相变频器。
你那个变频器型号就有功率,你在看看那个变频器的说明书,应该是单相的吧!
看说明书中有3相得 和单相的。

楼主:
我看过了,变频器绝对是单相220V输入,三相220V输出的,绝对是三相变频器。又去看了一下力矩电机,这次看清楚了,是三相力矩电机,不过上面标的额定电压是220V的,这个电压等级好像是日本,美国,英国,加拿大等这些国家的三相电压啊。还有,它的堵转时间是15分钟。但是没有看到它有独立的散热风扇啊?怎么回事呢?百度上说,力矩电机一般要装独立的散热风扇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