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0-27):
     要求:有二台电动机,分别为1号电机和2号电机。1号电机可正反转,2号电机就一转向。在1号电机正转时,2号电机才能启动。1号电机一开起来就不能停,但可切换正反转。要停机,必须在1号电机反转的情况下,2号电机才能停,停完后才能停1号电机。

图是我自己画的 也不知道对错 请指导

这题是我在本站的一个帖子里看到的  本人刚刚接触plc才几天  各位给点指导谢谢了

这个图是学习资料里给的梯形图 和我自己理解画出的差太多 我自己还没有能力知道对错
所以只好麻烦大家了

网友A:
   楼主用的是什么PLC,编程软件是什么?
   如果写明,谁控制1#电机、谁控制2#电机等,则看起程序来,要方便些。

   Y0:1#电机正转;Y1:1#电机反转;Y2:2#电机运行。
   X0:1#电机正转起动;X1:1#电机反转起动;X2:2#电机起动;X3:2#电机停止;X4:1#电机停止。
   程序实现的功能,基本差不多吧。只是好像Y1回路内,与X4常闭点并联的Y2接点,似为常开点。

网友B:
写了一个,应该可以满足要求

楼主:
谢谢 我只是刚刚才接触plc几天的时间,你说的我都不懂。。。。。。。。。。。
我都不知道我看的这个学习资料是什么的 。
只是无意间找到了这个就按着上面说的试下
我按着自己的理解画的图  合资料上给的差了好多
所以才传上来让高手给看下画的对不对  是不是合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