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安全吗?

楼主(2010-10-27):
今天从变压器引出的一组主电缆被施工人员打桩时打破绝缘皮把600安培熔断器熔断了一相,这个熔断器是在变压器之后,总断路器之前的,想换熔断器也不能停电,因为还有别的地方的用电电缆也接在变压器上,不停电的情况下,我想把熔断器之后的总断路器断开,直接换新的熔断器应该是安全的吧?有什么注意的事项吗?请操作过的老师指教!谢谢诶。

网友A:
哥们,安全第一,按规程操作,这样是违规的,但是胆子大的也可以这样做-----有一定的危险

网友B:
   如果必须这么做,则要操作者胆大心细、且最好有经验者,同时监护人员也要有相当经验,并做好个人防护措施;如楼主所述,断开负荷也是必须的。
   安全措施包括,相与相、相与地(N、外壳)之间,采取有效的隔离措施,防止弧光短路;操作者符合安全操作要求(如常规单手操作等),监护人员位置有足够的安全距离。
   个人防护措施,包括绝缘鞋、绝缘垫(这两项应当已具备)、护目镜、绝缘手套等。

   如条件不满足,则要在做好准备工作后(以减少停电时间),停电更换。

网友C:
楼上说得不错,做好防护。注意安全。

网友D:
按3楼说的做,是没问题的

网友E:
这个事情是比较棘手的。面对这样的问题,首先得保证人身安全,然后按规操作。3楼说的较详细!

网友F:
按规矩做好防护,没有回路应该没问题!

网友G:
虽然没有回路,但也是带电操作,所以,要考虑安全。

网友H:
安全第一!

网友I:
又是一个不要命的。安全第一

网友J:
必须先全部清理了故障现场,不会再引起合闸后再次短路,才考虑换熔断器的事情——着手前,安全措施做足,还要领导点头。

网友B:
楼上crxgodwin说得很好!

网友K:
最好还是停电,安全第一!

网友L:
除了以上师傅说的防护外,再在你要换的熔断器周围护上塑料布什么的,防止短路或触电。

网友M:
找技术主管,写一份带电操作的措施,然后按措施操作。

网友N:
还是停电做业的好    小命都没了以后在么做啊

网友O:
看看电流有多大,太大容易弧光短路,小点还可以,保护工作要做好,防止弧光烧伤,弧光短路。以前我这么做过,知道它的危险性,都是实在没办法才冒这险的。

楼主:
感谢以上老师们的指导!
按照你们的指导思想,故障点已经处理好。保障措施已经完毕!
我找到我们的主任,把早已准备好的630A的熔断器递给他,
“去,把这个保险换上。”我说。
“为什么?你换不行吗?”他问。
“不行,你级别比我高,各方面素质比我强!我不够档次!你换!”我说。
他滋溜溜的跑去了......
我滋溜溜的回家了(下班时间了).......
第二天,我一看,换上了。
主任不是白当的,行!
【我就不敢!呵呵,啥也别说了!!人家遭受的弧光爆响比我见的都多。】

网友P:
把变压器停了换好2也不过你几分钟事情啊,现在变压器后哪还有用熔断器的

网友Q:
确认后面没有任何负载,然后按三楼的办法应该可行。但最好还是做好准备工作,然后短时间停电检修。

网友R:
安全第一 预防为主

网友S:
先去买份保险

网友T:
引用 网友B:
    如果必须这么做,则要操作者胆大心细、且最好有经验者,同时监护人员也要有相当经验,并做好个人防护措施;如楼主所述,断开负荷也是必须的。
    安全措施包括,相与相、相与地(N、外壳)之间,采取有效的隔离措施,防止弧光短路;操作者符合安全操作要求(如常规单手操作等),监护人员位置有足够的安全距离。
    个人防护措施,包括绝缘鞋、绝缘垫(这两项应当已具备)、护目镜、绝缘手套等。

    如条件不满足,则要在做好准备工作后(以减少停电时间),停电更换。

说得非常全面

网友U:
这是最危险的,不合乎操作规范,坚决不要做,安全第一。

网友V(2010-12-04):
三楼说得对注意安全,胆大更要心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