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0-27):
在北方,室外消防管线及无取暖的室内消防管线一般都会采取电伴热防冻,电伴热就是一种发热电缆,消防管线防冻一般选用自调控伴热带,也叫自限温电伴热,这种伴热带的发热导体具有PTC特性(正温度系数的),即伴热带的输出功率随着管道温度的上升而下降。
   自限温电伴热的发热体为半导体加热矩阵,里面含有碳素聚合物,工作时,如同许多的并联电路,当管线温度升高时,碳素聚合物膨胀分开,部分并联电路均匀断开,以减小伴热带的输出功率,当管道温度下降时,碳素聚合物收缩连接,接通回路,输出功率增大。这种伴热带的优点是,伴热带可以叠加,且随意剪切,另外节电。对于消防管道,可以不加温控设备,但是有时业主为了智能控制会要求设温控装置。
   电伴热的设计:首先要收集伴热带要工作的条件参数:有管材、管径、管线长度(如果是不连续的管线要分开标注)、保温材料,保温层厚度,最低环境温度,维持温度(消防管线防冻一般是5-10℃),管道内介质,工艺上还要要求:介质的最高温度(考虑伴热带的承受温度),最好把一些阀门、法兰、支架什么的数量也统计出来,还有风速,防护等级,防爆要求等等。然后根据这些参数计算管道的单位热损失,热损失计算是一样的,然后各个厂家根据自己的产品参数进行伴热带的选型及回路划分,这些各个厂家做的就不一样了,也体现了伴热厂家的专业水平。消防管道的防冻设计在伴热中相对比较简单,设计院做多了可以自己设计。但是还是有伴热厂家做好些。
   进口伴热带和国产伴热带的区别:自限温伴热带的工作原理决定其对产品的工艺要求要高,进口的伴热带碳素聚合物压缩的平整均匀,其伴热效果明显,发热均匀,使用寿命长。而国产伴热带因为工艺问题,这些碳素聚合物分布不均匀,工作时容易形成短路而烧毁伴热带,使用寿命较短。还有就是伴热带的额定输出功率,进口的一般参数较准确,而国产的伴热带输出参数可能不准确。这也就是为什么进口伴热带一般都会沿管道(斜下方45度)水平敷设(消防管线一般都小于DN200,一般选用一根伴热带就行了),伴热带长度几乎等于管线长度(阀门、法兰和支架什么的会多用一些伴热带),此种敷设方式符合热传导原理,且在加保温时不易受到破坏。而国产伴热带多选用沿管道螺旋缠绕,这样是为了保证管道不冻,且选用的伴热带长度远远多于管线长度,伴热带在管道做好伴热加保温容易受到破坏,尤其是打钉固定的,钉子很容易打在伴热带上。因为消防管道要求比较低,而且伴热效果不是很明显(不出事故就认为达到伴热要求了),用户无法真正判断产品运行的好坏。
   除了自限温伴热带还有恒功率伴热带、限功率伴热带,多用于长输管线伴热或是容器伴热。如果水箱伴热,水箱体积又偏大就可以选用恒功率伴热带。还有集肤效应伴热,MI矿物绝缘加热电缆、加热毯伴热(容器伴热)等。
自限温电伴热

网友A:
呵呵,类似产品很多,主要是可靠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