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0-27):
考虑变频器运行的经济性和安全性,变频器选型保留适当的余量是必要的。要准确选型,必须要把握以下几个原则:
1、充分了解控制对象性能要求。一般来讲如对启动转矩、调速精度、调速范围要求较高的场合则需考虑选用矢量变频器,否则选用通用变频器即可。
2、了解负载特性,如是通用场合,则需确定变频器是G型还是P型。
3、了解所用电机主要铭牌参数:额定电压、额定电流。
4、确定负载可能出现的最大电流,以此电流作为待选变频器的额定电流。如果该电流小于适配电机额定电流,则按适配电机选择对应变频器,考虑成本因素,如选用的是通用变频器,则可以选择P型机。
5、以下情况要考虑容量放大一档:(1)长期高温大负荷;(2)异常或故障停机会出现灾难性后果的现场;(3)目标负载波动大;(4)现场电网长期偏低而负载接近额定;(5)绕线电机、同步电机或多极电机(6极以上)。
6、充分了解各变频器支持的选配件是正确选配的基础。(1)以下情况要选用交流输入电抗器、直流电抗器。①民用场合,如:宾馆中央空调、电机功率大于55KW以上;②电网品质恶劣或容量偏小的场合;如不选用可能会造成干扰、三相电流偏差大,变频器频繁炸机。(2)变频器到电机线路超过100米(一般原则)时要选用交流输出电抗器。(3)以下情况一般要选用制动单元和制动电阻。①提升负载;②频繁快速加减速;③大惯量(自由停车需要1min以上,恒速运行电流小于加速电流的设备)。
7、使用通用变频器的行业和设备:(1)纺织绝大多数设备;(2)冶金辅助风机水泵、辊道、高炉卷扬;(3)石化用风机、泵、空压机;(4)电梯门机、起重行走;(5)供水;(6)油田用风机、水泵、抽油机、空压机;(7)电厂风机水泵、传送带;(8)市政锅炉、污水处理;(9)部分拉丝机牵引;(10)水泥、陶瓷、玻璃生产线全线;(11)传送带矿山风机泵;(12)卷烟制丝;(13)低速造纸及配套风机水泵、制浆。
8、使用矢量变频器的行业和设备:(1)有张力控制场合需使用;(2)冶金各种主轧线、飞剪;(3)电梯、起重提升;(4)拉丝机的收放卷;(5)凹版印刷;(6)矿山提升机;(7)卷烟成型包装;(8)高速造纸、切纸机、复卷机。

更多技术资料:http://www.comeon365.com/NewinfoDetails10_327.html

网友A:
变频器的选型原则就是要和所连接的电机功率和容量适配。既不要大马拉小车,也不要小马拉大车。这就OK了。原则就是与电机适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