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地线能串接吗

楼主(2010-10-27):
有这么一个电柜,总电源进线处有个接地端子,出线为:开关电源有个接地端子,一台电机出线有个接地端子,一台仪表还有个接地端子,请问大家这几个出线的接地端子能串接吗?
个人认为接地是要分别接地的,就是把这几个接地线都分别引线到电柜上的金属螺母上,可同事说可以串接,有区别吗?
大家能提供下相关的图参考下吗?像这样有多个接地端子的柜子,大家都是怎么接线的呢?

网友A:
有感性原件不可以串在一起接地吧,呵呵

网友B:
应该接到一个地线的“汇流排”上。串联接地的弊端是一旦有一处连接不可靠,影响后面的接地线不可靠。

网友C:
楼上回答得很好。

楼主:
谢谢三楼,现已改为用汇流排接地了

网友D:
把这几个接地线都分别引线到电柜上的金属螺母上,与接在汇流排上作用是一样的。

网友E(2010-12-04):
不要串接

网友F:
都直接到一接地点,不要串。

网友G:
当接地网电阻达到要求的时候,所有接地线可以共用一个端子。。

网友H:
你记住一点就足够了:电流有从最小阻抗处通过的特性,电流似水流。地线串接就是环形接地。很容易产生干扰。D种接地就是所有设备的地线统一接到汇流排上,汇流排再接地,大大降低了地线系统上的阻抗。

网友I:
引用 网友B:
应该接到一个地线的“汇流排”上。串联接地的弊端是一旦有一处连接不可靠,影响后面的接地线不可靠。

网友J:
当然要一点接地。接地方面的东西可以看看相关接地规范,或供配电手册,很清楚的

网友K(2011-04-10):
我在单位就是好几个一起串接的。没有办法啊、太穷了我们单位。我认为是可以一起接的

网友L:
支持三楼的说法。

网友M:
最好不要串

网友N:
引用 网友A:
有感性原件不可以串在一起接地吧,呵呵

小弟不才,还请各位高手指教。你说的感性元件是什么意思呀?电动机也属于吧,串接地又是什么意思?

网友O:
只要都是工频就可以一起接地。

网友P:
好像有仪表吧,仪表接地要和mcc系统分开,单独接地

网友Q(2011-10-09):
我有一个问题请教各位,我现在有十五台设备,电源全部都是三相四线,这些设备经常漏电,但是又不可以安装漏电保护器,现在的办法只有设备接地。
我有一个疑问,把三相电分别用    A相   B相    C相 来表示  ,如果说我的一号设备A相漏电,
二号设备B相漏电,这个时候接地线会不会烧毁啊。应该如何接地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