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0-27):
维修三菱变频器报低电压,实际电压正常。请那位朋友说说检测低电压是那个信片检测电压几伏?请那位高手讲讲? 多谢

网友A:
从显示面板调出直流电压值,看看是不是与实际值相符,若相符,说明低电压故障报警,应该是个开关量信号,是由后级电压检测电路,多为电压比较器电路报出的。如过低,说明电压检测电路的前级电路故障,一般是从开关电源的二次侧取出一整流电压,做为电压检测信号,整流电压为几十伏,处理后幅度应在0-5V之间,送入CPU。

网友B:
请问楼主三菱哪系列的?型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