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0-27):
温控器所附加的报警功能与保险职能是有重大区别的,因为附加报警功能部分的电路与仪表的显示、及传感器等都有许多共用之处,某一共用处的失效,都有可能直接导致报警功能的丧失,这一点有必要强调。因此对一旦发生失控将导致重大后果的系统,必须按规定设置独立的保护装置。
如果要实现比较可靠的、保险类的报警功能的话,应采用双金属或压力式仪表类进行保护,或者从传感器起至执行器单独使用一套完整的电子式报警仪珍。专用于电子式报警的仪表,由于功能和结构都较简单,相对来说,可靠性就不会低于较复杂的显示调节类仪表。
绝大多数显示调节仪表都可附加报警功能。
附加报警功能主要有以下几种方式实现:
1.三位式仪表用于报警
在通常情况下,不宜用三位式仪表的其中一位作报警。如将三位式仪表的上限位控制用作上限报警,其报警时的动作是常闭触点再次闭合,也即仪表上电瞬间处于报警状态,默认的报警动作将发生翻转。这与专门设计用于报警的仪表是有区别的。如果将三位式仪表的上限报警用作下限报警或将下限报警用作上限报警,均有可能在仪表上电时就误作出报警动作。

2.可设置报警值的报警功能
该功能是指当输入值达到人们特意在信表面板上设置输入的数值时作出报警动作,而来论是上限、上上限、下限、下下限报警。默认的报警动作是报警输出继电器的常开触点闭合(如智能仪表)。

3.不可设置的下限跟随式报警功能
该功能是指“当输入值达到设定值—始量程方向—固定值时作出报警动作”。以XMTA 2311 0~
300℃仪表为例,标准规定输入值达到设定值—(4%~6%)×300时即应作出报警动作,如仪表设定值为200℃,那么仪表就应该在输入值-12℃~-18℃+仪表允许设定误差即(182~188)±3℃时作出报警动作,默认的报警动作是报警输出继电器的常开触点闭合。

4.不可设置的上限跟随工报警功能
该功能是指“当输入值达到设定值+满量程方向—固定值时作出报警动作”。以XMTA 2311 0~
300℃仪表为例,标准规定输入值达到设定值+(4%~6%)×300时即应作出报警动作,如仪表设定值为200℃,那么仪表就应该在输入值+12℃~+18℃+仪表允许设定误差即(212~218)±3℃时作出报警动作,默认的报警动作是报警输出继电器的常开触点闭合。

5.仪表也可用峰鸣器作声音报警输出(特殊订货)。
为尽量提高抗干扰能力,报警位的位差都选取得较大。一般在全量程的1%~5%左右。
文章提供:365电气商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