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变频器

楼主(2010-10-27):
我公司有一台台达变频器,0.75kw的,带0.4kw电机,启动后出现过载,经查电流用表量为0.4A,但是变频器显示电流为2.4A,所以过流报警,是参数没设置好吗?应检查什么参数,请各位老师指教。

网友A:
台达型号?

楼主:
型号是N2-401-H3
谢谢老师,问题已经解决了,是外部模拟量转换的短接线没有设置好。再次谢谢了!

网友B:
这是台安,不是台达;

楼主:
对对对,是台安,台达我是顺嘴了。呵呵。

网友C:
加减速太快了? 要不和模拟量转换端子无关的啊

网友D(2010-12-06):
我也遇过类似的,后来发现给人换过主板,不配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