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0-27):
你好各位大哥   由于我刚刚接触到模拟量的控制,对其不是很了解  现在有这样的一个题目楼主帮我看看 教教我 在此谢谢了

我用的是三菱Q02(H)的PLC   模拟量怎么初始化啊  比如我有一个搅拌机 里面有有进出口阀门  当里面的压力小于0。35时进出口阀门才能打开或关闭 大于0。35的时候就不能打开   并且还可以调节阀门的开度   搅拌机周围还可以显示其温度  模拟量的模块是Q68DAI和A68ADI  Q64TD

各位大哥帮我看看程序怎么写   再一次对各位帮助我的大哥们表示感谢

网友A:
你的看下三菱的这些特殊模块手册才行的
显示温度,你要在检测的部位装上传感器,然后接到Q64TD,Q64TD有对应的缓冲区可去设置,读到的温度值也是存储在对应的缓冲区的
同样模拟量模块Q68DAI和A68ADI也是有对应的缓冲区,首先把现场压力用Q68ADI读取到PLC处理。
控制阀的开度如果使用模拟量控制的,那就用Q68DAI输出

模块的初始化,主要是设置模块的开关,以及通道允许操作等设置,或是通过软件包设置刷新参数

对于特殊模块主要的内容有4点内容要了解:模块的I/O、开关设置、数据缓冲区、调试软件包

楼主:
我看了  但我不知道下面的程序的具体的意思  手册上也没讲清楚~  编程我也
办法下手
T0 H0 K0 H8 K1
T0 H0 K2 K50 K1
T0 H0 K3 K1000 K1
T0 H0 K9 H604 K1
FROM H0 K11 D11 K1
FROM H0 K12 D12 K1
FROM H0 K13 D13 K1
你帮我看看上面的程序是什么意思  这些都是手册上的   希望大哥能帮我看看  教教我  在此先谢谢大哥了

网友A:
那你再去看编程手册中的TO/FROM指令的说明,看下这两个指令后面的四个数各代表什么意思

这两个指令是对特殊模块缓冲区操作的指令

楼主:
我就是不知道什么意思才问你的   手册上没有啊
  你帮我解释解释啊~~

楼主:
非常的感谢你~~ 谢谢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