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0-27):
大家都知道,电阻是线性元件,电感和电容是非线性元件,请问自耦变压器是线性的,还是非线性的?

网友A:
判别线性元件与非线性元件的标准:
判断的原则:电流与电压之间有线性关系者,即伏安特性为直线的,就是线性的元器件;否则就是非线性的元器件。(摘自百度《百度知道》)
既然知道电感是非线性的元件,那同理,自耦变是电感元件,所以自耦变是非线性元件。其实通过自耦变的伏安特性,也证明了他是非线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