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0-27):
请教各位师傅,伺服在做OPR回零时,我们厂的例子是一个接近开关作为伺服的回零点,我不明白的是这个接近开关对应的点怎么与伺服联系在一起的呢?就是说伺服怎么会认为这个接近开关的点就是零信号呢?怎么设置的呢?请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A:
这个开关是接到哪里的?是不是接到PLC的?
如果有PLC,看是什么型号,用的是什么指令

楼主:
是接到PLC的啊,用的什么指令??好像没用什么指令,您能举个例子吗?

网友A:
通常PLC有原点回归指令的,用这指令回归原点,
你都说你们厂有例子了,不知道是什么PLC?

楼主:
那OPR与原点回归有什么区别吗?没看到他用什么指令啊?

网友B:
请教各位师傅,伺服在做OPR回零时,我们厂的例子是一个接近开关作为伺服的回零点,我不明白的是这个接近开关对应的点怎么与伺服联系在一起的呢?就是说伺服怎么会认为这个接近开关的点就是零信号呢?怎么设置的呢?请高手指点谢谢.接近开关作为伺服的回零点一般不是接在定位模块上的,由定位模块来处理,做OPR操作。

楼主:
是Q02HCPU,回零到底怎么回事?怎么与PLC联系的?它采用的是QD75MH中的DATA SET method,这种方法的介绍是英文的,谁能解释一下啊?不懂啊...

网友B(2010-11-30):
是Q02HCPU,回零到底怎么回事?怎么与PLC联系的?它采用的是QD75MH中的DATA SET method,这种方法的介绍是英文的,谁能解释一下啊?不懂啊...
你好,这个是不需要DOG信号的OPR操作的,只要JOG到你认为是原点的地方,然后执行9001就可以了,它会自己清0,以当前位置为原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