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0-27):
我先举两个我见到的例子:9模块松下FP2系列PLC的电源滤波器用的是220VAC,2A的,630VA的控制变压器的输入端用的滤波器是380VAC,6A的。我像知道电源滤波器怎么选型啊?是不是首先看电压等级,然后看电流,还是按功率选型?到底是哪种?

网友A:
根据电压电流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