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0-27):
75KW的电机,降压启动。选用的接触器是250A的。当停止时,工频的接触器会产生电弧。这正常吗?现成是轻载,电流才100A.

网友A:
运行中的电机负载,接触器分断拉弧是正常的,因为不论它是轻载还是重载,都是带载分断。只要是带载分断,就会拉弧的。孰不知,电机的空载运行其空载电流最少也是电机额定电流的30%以上。

网友B:
拉弧大吗?大的话就应该换了,安全考虑,时间长的话,接触器塑料壳会老化,长时间实用不安全!

网友C:
3楼kdrjl说的较详细。
有经验之后,就可以判别什么是正常电弧,什么是情况下可能有问题了。

网友D:
正常的啊,哇,你用的是什么降压方式啊?用250A的接触器好哦

网友E:
正常的啊

网友F:
正如3楼kdrjl说的:只要是带载分断,就会拉弧,因此接触器分断拉弧是正常的。这是因为接触器分断时,在电路电压、电流的作用下,使中性的空气产生游离而变成大量带电微粒的一股白织发光的巨热,这就是电弧放电现象,电弧放电时将产生上千度的高温。

网友G:
学习了 经常看到 但都不以为然

网友H:
没见过这么大的

网友I(2010-12-09):
晚上看的话,都有的,白天不太明显,是正常的。

网友J(2011-01-08):
带负载应该是有电弧的,不可能一点没有吧,也许灭弧装置用的太耗费了,个人观点啊,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