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师《三菱》

楼主(2010-10-28):
找位师傅跟他学PLC控制伺服电机,学会真的有学费的,我好有真意学的455915658是我的Q

网友A:
怎样算是学会呢?

楼主:
PLC编程基础方面我都懂好懂的啊,就是伺服不懂和驱动器。我想找份F系PLC与伺服带有回原点,跟加减时间里面用电子齿轮比来算的正反转安全的程序来看,但是找不到,手册太多了,看到眼都花。三菱手册,跟松下不一定,松下里面好清楚啊。不知道这位兄弟能帮下吗?说不定我们就可以见面了,我只要会伺服正反转,设计伺服驱器的参数就可以了,但注意必须带有回原点,跟加减时间里面用电子齿轮比来算的正反转安全的程序。谢谢

网友A:
“跟加减时间里面用电子齿轮比来算”  这是什么意思?

楼主:
假如丝杆磨合,哪个安全位不是用到用到电子齿轮比吗?明天我发个程序给你就知道我说的意思了,谢谢你了

网友B:
本来不打算回的...

你的意思是想要伺服电机转,往一个方向转到一定的脉冲的时候伺服立即停止.因为这个时候是极限位了对吧...

有两种方法: 第一 接伺服驱动器的端子 有立即停止功能.
                第二 在程序里设置.但是要确定原点.不然会错乱.

电子齿轮比的关系, 不是你想弄明白就能弄明白的关系了. 你只要明白大概意思就行了.即:多少个脉冲伺服电机转一圈 这个简单的关系就行了..

至于加减速时间,加减速比率  是带斜坡的加速减速. 至于这么做的目的 是要让伺服在加速至运行频率时做的缓冲,保证不丢脉冲.... 也不是每每都要用到...

这么说.你明白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