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0-28):
西门子M430系列   ,给变频器上电(没加负载)立即显示 F0001(过电流)。按“Fn“键无法复位,断电也无法消除!而且在断电的一瞬间显示”F0001"(过电流)和A0502   两个故障代码交替显示!不知道是什么毛病

网友A:
测一下变频器各个管子的情况,是不是整流有短路的!

网友B:
将变频器与电机脱开,上电看是否还报这个故障?如果是,将变频器“格式化”参数复位。从新进行快速调试。如果都不行,那变频器就是坏了。

网友C:
依据先软后硬的原则,先格式化一次是对的!!
没改善就是变频器出故障了!!!

网友D(2010-12-09):
恢复一下出厂设置,看下线路有没有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