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0-28):
纸机传动当中FC9的值是什么意思,如何计算,机械传动比是什么意思,如何计算,速度系数是什么意思,如何计算?

网友A:
你的问题很专业,接触纸机的人比较少啊

网友A:
FC9是功能块的一部分吧

网友B:
传动比是电机侧与负载侧的速度比或转矩比

网友C:
引用 楼主:
纸机传动当中FC9的值是什么意思,如何计算,机械传动比是什么意思,如何计算,速度系数是什么意思,如何计算?

FC9:FC9是功能块一般是系统预定义的(可以再系统库中找到),也可以是自己定义的,其值要知道内容才能计算,一般可以再帮助文档中找到它的信息.

机械传动比:就是机械传动部分的变速比(有时也称减速比),就是始端主动轮与末端从动轮的角速度或转速的比值

速度系数:这个可是很难说清楚,简而言之就是以能量关系等建立速度的表达式,其中出现的各种系数,就叫速度系数.例如在流体中常用β和γ两个速度系数,β为描述孔隙介质紊流影响的系数,γ好像为描述层流影响的系数.另外风扇,轴承,等凡可以用速度描述其运动状态的东西都有他们的速度系数,其含义,用途,算法也不尽相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