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0-28):
该机器是因为模块损坏后送修的,但更换新模块后(未装模块前也是这个故障)上电就显示这个故障,请各位老师指点,谢谢

网友A:
ER.17为电流检测误,故障代码。可能原因,电流互感器不良或后续电流检测电路故障。电流互感器的的输出信号经前级线性光耦电路处理,送入CPU主板。这个前级电路采用的电源是取自驱动电路的隔离供电。模块损坏后,对驱动IC和驱动供电电源都会造成冲击,有可能有驱动供电电源异常,造成误报电流检测错误的故障,先应该检查前级电流检测电路的电源是否正常。再下手检查电流互感器和后续电流检测电路。

楼主:
谢谢咸老师,请教一下788J的5、8之间是不是也要有5V电源,我实测15和9脚之间有5V电压。788J的工作原理是怎样的?

楼主:
不好意思,补充一下,刚才实测了5、8脚之间有5V电压。但两个788J的9-12脚之间一块有2.84V的电压,另一块没有,是不是没输出的那块坏了,该 变频器没有互感器,只接了两个0.02欧的电阻.

网友A:
也未查到A788J的相关资料,对芯片之间电压对比测量结果,显然有的电路处于不正常状态。两只电阻即输出电流采样电阻。A788J可能是线性光耦合器吧。
根据电路结构,找出信号输入脚、输出脚和供电脚,再根据对比测量情况,应该不难找出故障元件了。

网友B:
楼主可上网找光耦资料.在变频器的几只A788J静态肘作比校检查,再在电流检测电阻两端输入零点几状电压看A788J输出脚的变化和观察面板的显示情况,这是外加的动态检查,这里是高压回路要小心,此种电路的小电容(瓷介)易坏,

楼主:
好的, 我再查一下吧,谢谢了,咸老师

网友B:
楼主请注意.在电流检测电阻两端输入作动态检查的电源,须用同绕组引出的,与变频的其他组隔离的.

楼主:
谢谢各位,问题终于解决了,原因是LF347B运放不好,造成其1、7脚输出电压不相同,变频器报电流测错误。

网友B:
请教楼主.G3型运放用347?一般是357,这型机未修过.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楼主可上网找光耦资料.在变频器的几只A788J静态肘作比校检查,再在电流检测电阻两端输入零点几状电压看A788J输出脚的变化和观察面板的显示情况,这是外加的动态检查,这里是高压回路要小心,此种电路的小电容(瓷介)易坏,
请问朋友输入的零点几伏电压怎么给定,具体如何做,请指教,谢谢

网友D:
是运放LF347前不久我也修了个,换了运放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