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0-28):
如果PLC直接接电磁阀,电磁阀短路的话,PLC的输出点会坏吗?

网友A:
如短路则供电端保险会熔断,对输出点的使用寿命有一定的影响。

网友B:
没加保险丝,电线比较粗的话,那肯定是烧PLC的继电器;
所以电磁阀还是外加继电器驱动吧;

网友C:
这个要看你保护做的怎么样,
一般每8个或四个通道公用一个短路保护,自少也要全部输出有一个短路保护!
还有就是要用中间隔离继电器!

如果都没有的话,很可能把plc输出点烧掉,如果是电子器件输出的,就烧电子管,如果是间电器输出的就多半会烧连接触点的铜皮.

网友D:
如果是DC24V开关电源供电,对PLC的影响并不是太大,因为短路时,电源电压为0.如果是不是220V,这就在短路的瞬间电流达到最大值,继电器的闭合肯定会烧触点,如果是工作以前再短路,这时对PLC基本上是没有多大影响,所以这要看是什么状态下短路了。

楼主:
因为我想接在脉冲阀,中间用中间继电器的话,会不会导致阀来不及工作啊?

网友E:
怕烧输出点的话,加上中继!这样保险啊!

网友F:
一般会有不同程度的损坏

网友G:
我支持2楼的意见,电磁阀还是外加继电器驱动!!

网友C:
那你用的什么输出类型的plc.
如果是继电器输出类型,直接接可以,加隔离继电器也可以
继电器的延时时间一般为断开2~5ms.吸合10ms左右.

如果继电器输出类型不可以,你的阀又是220v驱动,要直接用就要用可控硅输出类型,这个比继电器输出类型容易烧,所以更要做好保护
晶体管输出类型的话可以用固态机电器(ssr)做中间继电器,

建议do统一用24v供电然后通过中间机电再接外设,这样安全的多!

网友H:
我以前也遇到过电磁阀短路plc内的小继电器触电黏在一起成常闭啦,后来加相应的保险管就没事啦。

网友I:
当然有可能坏的

网友J:
引用 网友D:
如果是DC24V开关电源供电,对PLC的影响并不是太大,因为短路时,电源电压为0.如果是不是220V,这就在短路的瞬间电流达到最大值,继电器的闭合肯定会烧触点,如果是工作以前再短路,这时对PLC基本上是没有多大影响,所以这要看是什么状态下短路了。
是logo,还有24V开关电源,怎么也烧触点呢?

网友K:
估计会烧坏

网友L:
输出继电器烧坏的可能性有,最主要的是烧输出继电器的驱动集成块,我修过一个s7-200的PLC就是这样

网友M(2014-11-01):
回复 网友H:
你的每个COM端接的保险多少A

网友N:
应该加中继呀

网友O:
引用 楼主:
如果PLC直接接电磁阀,电磁阀短路的话,PLC的输出点会坏吗?

PLC输出端接保险后再接电磁阀就不会损坏PLC输出点了。保险管(5*20)电流不大于2A。

网友P:
极有可能,因此需要中间继电器隔离

网友Q:
加继电器,保险管。plc再并上二极管。防止反向电流冲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