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0-28):
刚刚开始接触变频器,作为一个初学者很多都不懂…请问:
一个绕线机,想保持线的张力不变,也就是线速度或者说转矩不变,在半径越来越大的情况下肯定要用变频器调速,我们公司用的是powerflex700的变频器,我用哪种模式比较合适呢,是无速度传感器矢量控制,还是FVC的矢量控制模式,想先做实验,不知道变频器功率比电机功率大不少的情况下可以进行实验吗?谢谢了

网友A:
用转矩模式运行

网友B:
张力控制,看一下你的变频是否有转矩控制模式;

楼主:
谢谢,我看了下,是有的,打算再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