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0-28):
信号隔离器(安全栅)与信号调理模块的区别是什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信号隔离器(安全栅)与信号调理模块的区别是什么?

信号隔离器:着重于两个或多个信号回路之间的电气隔离,主要用在需防止回路干扰,和接地混乱的场合,为保护中心器件和保证信号质量用.

信号调理模块:着重于不同信号制之间的信号调理.和信号制转换,有的也可对信号质量进行调理.

两个也可兼而有之.

网友B:
用途不一样 带安全栅的装在防爆地区   不可混用

楼主:
谢谢两位的指点!

网友C(2013-08-16):
tjw888666  的发表是一种不负责任的回帖,请tjw888666 了解安全栅的作用后再做回答,不要误人子弟!

zxy19740831回答可以参考.

网友D:
回复 网友A:
隔离安全栅是用在特定的场合应用,不同于信号隔离器,信号隔离器或者调理器是用于一般场合应用,像PLC,DCS系统,工业自动化控制,等应用场合,而隔离栅是用于防爆场合,像化工厂,煤矿要求具有本安防爆功能,本安电气分为两大类,——I类:煤矿、井下用电气设备 II类:工厂用电气设备:根据适用的爆炸性气体的组别,进一步分为A、B、C三级。
所以不要弄错隔离安全栅和信号隔离器的本质。弄错害处不小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