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0-28):
今天下载西门子300的程序,发现下载进去的程序总是不正常运行,进行块比较后发现有多余的块,而且

不是系统自带的,上载到电脑后发现不是自己程序里原有的,但是下载的过程跟往常一样,没有特殊提示

,万般无奈之下,对PLC清楚/复位,可是现象依然存在,十分头疼,下载的新程序还是无法完全覆盖PLC

里已有的旧程序,这样的现象不应该出现的,敬请指教!系统数据是要下载的吗?还是有什么地方设置的

不对呢?希望大家多多指点!!!!!!!!

网友A:
全部下载,包括组态   系统数据等。。。

网友B:
在线把旧程序删了,是否可以?!@

楼主:
西门子300下载的程序无法覆盖PLC里已有的旧程序
在线删除是可以删除,但是下次下载的时候,问题还是存在,是不是哪里设置的不对啊?!谢谢指点!

网友C:
S7-300下载的新程序, 确实无法覆盖PLC中不同名的程序块. 如果是同名的程序块, 将会被新程序块覆盖掉!

请确认S7-300 CPU 复位清零,复位之后,CPU模板指示灯是否快闪(一秒闪2次)?

通常CPU 复位清零,可以把MMC卡中的程序和系统数据清除掉.

或者在线删除老的程序块,是否保存在线程序块至MMC卡?

网友D:
格式化MMC卡

网友E:
运行怎么不正常啊

你确定不是本身的程序块?

里面是否有重复使用的变量等?

网友B:
把MMC卡格式化,在下载程序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