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栅尺与PLC

楼主(2010-10-28):
怎么用PLC将光栅尺测的数据显示在PLC 大家有做过这方面的东西吗 希望大家给予帮助 谢谢

网友A:
你光栅输出的是什么信号?
模拟量的话PLC加AD模块就行了;

网友B:
光栅出口接入plc高速输入口,用计数器,定时中断中调用调用计数器计数值乘以精度得到速度值,置标志,用标志复位计数器.

网友C:
光栅好像是脉冲输出的,可以用高速计数器
台湾永宏PLC可接四轴200KHZ的计数器或者定位型921HZ哦,有兴趣联系QQ10123510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