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0-28):
请教各位工程师一个问题:我们欲用接触器控制8台热水泵,为商场1---5楼供暖,因为商场各楼层衰减不同,故自动运行采用PLC时间程序控制水泵的运行时间,但是有因为西北地区气候变化比较大,所以需要经常调整水泵运行时间程序。我们想直接通过触摸屏调整时间程序,这样一来普通工作人员就可以通过触摸屏调整时间程序了。不需要每次时间程序调整都需要PLC专业技术人员调整了,我们应该怎样实现这个目的,需要增加什么元件,谢谢了

网友A:
肯定要加触摸屏啊,另不知道你用的PLC是什么品牌,支持哪种通信协议。触摸屏和PLC之间要有物理的通信连接,触摸屏需要组态,另PLC的程序里也需要一些改动。

网友B:
还要装温度模块了,我见过有8路输入输出的温度模块。这种模块可以和触摸屏直接连接。

网友C:
你需要系统地先学习一下触摸屏技术,再搞设计,这样问是没有清晰、详细的答复的。

网友D:
基础很重要,理念是从基础知识中得来!

网友E:
用变频供水不更好吗?

网友F:
如果只是在你现在的控制要求上加个能从hmi输入控制参数的话.
你需要加:
1.和你的plc兼容的触摸屏一个.
2.触摸屏plc通信线衣跟
3.如果原来没有独立的24vdc电源,则需加一个
4.一个1p1安得空开(可要可不要),触摸屏供电保护用

楼主:
对以上的回复表示感谢,但是实际问题没有得到解决。是否还有更廉价的方案?

网友F:
引用 楼主:
对以上的回复表示感谢,但是实际问题没有得到解决。是否还有更廉价的方案?


你不是想用触摸屏???

廉价的方案当然有了.
比如用数显表,甚至电位器加模拟量输入输出都可以实现,要便宜的多!!

网友G:
你要的是温度控制,不是时间控制。需要温度模块或温控器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