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0-29):
异步电动机的转载速度总是落后于定子选择的电磁场速度,使得转子的导条可以切割磁力线并产生需要的转矩,这个速度被称作滑差速度,异步电动机的滑差速度会随着负载的变化而变化,对转矩控制是十分重要的,变频器对电机的滑差进行适当的补偿控制,就能保证最佳的电机励磁从而确保从低速到高速的整个运行过程产生最大的拖动力矩。
       滑差补偿就是通过实时检测有功功率(负载转矩电流),计算出一个附加的设定输出频率叠加在用户当前的设定频率之上(根据实际需要可以增加输出频率为正的滑差补偿,也可以减少输出频率为负的滑差补偿),从而补偿在当前负载下的电机滑差。
       丹佛斯各个系列的变频器都具有完善的滑差补偿功能,通过的滑差补偿。为优化电机的控制提供了极大的方便。这也就是为什么丹佛斯变频器的输出频率和设定频率有时会有较大的偏差的原因。而有些其他品牌不具有滑差补偿的功能,看起来输出频率没有什么变化,但实际电机轴的输出转速会随着负载变化有很大的波动。
       当然也可以通过关闭负载补偿功能来使得输出频率的设定频率没有偏差,但一般不推荐这样使用。

网友A:
这种解释对吗?总觉得不太对劲。

恒转速控制交流调速的闭环系统,还有“滑差”什么事吗?不应该呀。如果各定制和实际值偏差大,那还叫什么闭环恒转速控制呢?精度全没了。恒转速控制,不管你中间的任何环节,只要求转速稳态时的设定值等于实际值。其他的什么定子转子磁势都是中间的变量,与控制结果无关。如果在闭环控制系统中,稳态下出现给定值和实际值之间有差值,那这个系统就太垃圾了。除非是人为设置的“软化”系统。

那么滑差在变频器里起什么作用呢?我认为变频器的参数里所以引入电机滑差这个数据,是为了在变频器内对受控电机精确地建模。滑差越准确,所见的控制模型越接近受控电机的实际模型。运行起来控制特性越好。所以滑差参数不可或缺。但绝对不是与转速的设定值和实际值之间产生误差相关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