烘房温度的探讨

楼主(2010-10-29):
烘房温度的探讨
    我所在的单位使用烘房烘烤零件,烘房的面积大概7平方,利用燃烧机燃烧通过毛细管传递热量,循环风机将毛细管的热量带到烘房内,烘房上方为风机进风口,地面出风体为宜矩形体,矩形体三面出风,温度检测为热电偶,智能温度控制仪。现在出现靠近地面的温度比烘房的顶部温度高,容易造成零件烘烤不好。看看哪位大侠指点一下,如何保证烘房各个角的温度比较均匀,各空间层的温度均匀??

网友A:
可能是设计有问题了,要求均匀加热,进风应该从四面进风,二侧面和下面进风。要知道热上升的原理。由上部回风出口和循环。这就要求炉体是一个夹层的了。顶部不要做成平顶,顶部做成锥形,这样利于回风的流畅性,不可以做成全封闭式,如果全封闭就可能使炉体因高压变形。

网友B:
楼上的老师说的相当有道理。
学习了

网友C:
搞几个风扇吹,搅动烘房里空气。我看木器厂烘板材有这样搞的。

网友D:
烘房温度控制的难点在于风路设计及热电偶的位置确定。控制系统足够了。

网友E:
要知道热上升的原理。
这是常识。

楼主:
谢谢各位的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