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0-29):
前言:20世纪60年代,随着工业的发展,西方许多国家的石油化工厂、炼油厂、发电厂、消防管道、油田开采、海洋石油平台等普遍采用管道技术输送原油等液体,带动了管道电伴热保温新技术的不断发展。70年代初,美国瑞侃公司成功运用了高分子辐射技术开发出自控温电热带。自此,我国也有部分厂家纷纷研发、设计、反复试验、生产制造。并且根据国情,开发出适合自己国情的产品。但由于生产设备、技术水平、工艺条件的限制,产品质量也参差不齐。如果用户不慎使用了劣质的电热带,轻则短路跳闸,重则会引发伴热管线起火。甚至烧毁被伴热设备等重要部件。那么,如何鉴别电热带的优劣,则是我们广大用户朋友在选购电热带时的头等大事。众所周知,电热带的电热元件是具有正温度效应的PTC芯带,这旨在两根平行金属导线之间均匀地包覆一层横向流过PTC材料层,到达另一根导线,PTC层就是并联在两根导线之间的电阻发热体,它能将电能转化为热能,对管道等操作系统进行了加热、伴热、保温。由于电热带科技含量高,生产难度大,我们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对电热带的品质进行区分和判断:
一、电热带启动电流
    电热带PTC芯带是电热带的核心部位,一般厂家不易掌握其核心技术,其关键系数就是启动电流大小和衰退率,启动电流是指电热带接通电源时,瞬间产生的最大电流的峰值。它对电热带的品质有着决定性意义,是反映电热带制造技术水平的关键参数。如果起动电流较大,那么单一电源的电热带使用长度相应就会减短,同时,每次起动时,还会破坏PTC层与导电线芯的电接触界面,缩短电热带的使用寿命,并存在很大的安全隐患。目前国内大部分厂家的产品起动电流一般在0.9~1.2A/m左右,美国瑞侃公司的产品在0.5A/m以下,而我们公司生产的华科祥牌电热带,低温电热带起动电流均能控制在0.5A/m以下,中温电热带起动电流均能控制在0.6A/m以下,接近了国际先进水平,达到国内科技领先水平,所以请广大用户朋友们在选购电热带时,务必弄清起动电流这个重要的技术参数,条件允许的情况下,最好自己动手测试一下,尽量选购起动电流较小的产品,以免给自己和公司造成不必要的损失。电伴热专家友情提示!
二、电热带芯带导电铜丝
     电热带是一扁形长带,其导电芯线优劣也直接关系到电热带的好坏,通常导电线芯利用镀锡或镀镍铜丝绞合成型,制造时,除要选择质量好的镀锡铜丝外,还必须考虑导电线芯表面状态对电热带产生的影响,在线径的选择上也不能偷工减料,所以这样才能为PTC芯带的质量生产打下了牢固的基础。
三、电热带衰减率的对比
     衰减率是指随着使用期的延长电热带的温度和功率的衰减程度,其技术很难掌握,国外的产品的衰减率较小,使用寿命可达15年以上,而国内的一般衰减率都比较大,其使用寿命只有2-3年。目前我公司经多次反复试验已达到50公里一次挤出成功,工艺参数也相对稳定,最高维持温度也在可控范围,起动电流低于0.5A/m,使用寿命可达12年以上,接近了国际先进水平,目前在国内技术领先。
四、辐照工艺及技术
     电热带PTC芯带制成后需要经过温水交联或辐照交联才能具有最优PTC效应,交联的好坏,决定了芯带性能的稳定性及使用寿命。目前,国内较为普遍的是采用高能电子辐照交联,按PTC材料体系来确定适宜的辐照剂量,另外剂量率不宜过大,辐照时线速度也应均匀,并控制好运行的张力和摩擦力。国内部分厂家电热带并未经过辐照交联,这样看似厂家为用户节约了成本,谁知这其中存在的很大的安全隐患。未经辐照交联的绝缘层就耐热性和抗老化性来说较很差,时间一长容易出现漏电、短路、破坏PTC芯带的性能,大大缩短了电热带的使用寿命。而我公司推出的瑞华牌电热带,则是经过整体辐照交联,有较好的耐热性和抗老化性。在使用过程中,不仅延长了电热带的使用寿命,还提高了它的安全性。那么如何区分电热带的辐照过程呢?首先我们可以从电热带的启动电流方面来观察一下情况;经过整体辐照的电热带绝缘层有的硬度,而只辐照芯带的电热带绝缘层比较柔软,请消费者不要误导选购!其次,另外整体辐照的电热带其绝缘层中不可以来回抽动,(电热带其绝缘层中可以来回抽动的,不属于优质电热带)。同时,这样的电热带通电发热时,未经辐照的绝缘层收缩性较大,由于绝缘层的受缩,使半导体PTC芯带曝露出来,这样很容易出现漏电、短路,存在很大的安全隐患。目前市场上部分厂家利用客户对产品知识不了解,宣传中提出起动电流与产品质量无关,启动电流对电热带安全隐患有着很大的关系,芯带制造技术如何让消费者有着明确的判断,有2点:一、电热带在启动瞬间(也就是说在30秒内)而达到厂家所标明的功率、证明是合格产品,二、电热带在启动瞬间(也就是说在30秒内)而超过厂家所标明的功率、证明是不合格产品。而事实证明;很多消费者用了这些厂家的电热带后烧毁。(这说明电热带质量不合格!)给用户带来了了巨大的经济损失。因为产品存在着严重的缺陷。有些厂家不能保证自己生产的电热带没有质量问题,还利用保险公司做掩护狡辩、欺骗消费者,把直接损失和麻烦留给消费者去找保险公司,实在狡辩不可行了,就说是使用不当,属于人为,一切责任抛弃云外,这样的手段真是卑鄙又高明!又怎能让消费者放心使用呢!......。而我公司生产的瑞华牌电热带有能力承担一切因质量而造成的一切损失!敬请广大消费者放心的使用瑞华牌高科技电热带产品。

网友A:
学习了    支持下 我们公司就用的电伴热   之前也没怎么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