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0-29):
这台变频器维修更换过CPU板,但换上后用了一个多月,最近出现频率不波动,但电流有8A左右的有规律波动。输出电流在75A左右。参数设定的9904为3-标量控制,2601 为0,2605设为是1。测输入电压正常,直流母线也没变化,请高手指导一下是什么原因,谢谢。电机拖动的是风机负载,但是电机把皮带去掉后空载电流也有点波动,具体是多大没测过。因为机器在客户手里。

网友A:
是否为频率给定信号不稳,换成4-20mA电流信号调速,应该有改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