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0-29):
前几天接到一台三星E5变频器,高频变压器的初级线圈脚被烧断了,测量了一切原件,只有两只串联的供电电阻(0.51欧)烧断,其他都为好的,找了一个变压器和两只0.48的电阻装上,还是没有正常电压,变压器初级也没有一点电压,后又换了稳压及震荡原件都不行。测得的输出部分都是3V左右的电压。
问题补充:变压器贴纸型号不一样但各脚位阻值是一样的

网友A:
只换了两只电流采样电阻,另外,开关管栅极上的电阻也受冲击,可能阻值变大。
如果变压器是对的,还是存在故障元件,要先弄准变压器是不是可换?要是变压器首先就不行,其它的都不好说了。